[求助] 请问DC综合后可以导出hspice网表吗?

楼主(2015-06-19):
请问DC综合后可以导出hspice网表吗?

网友:
不能,就做多一步v2lvs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什么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B:

2楼把工具说出来了,v2lvs

楼主:
回复 网友C:

    calibre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nettran是哪家的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synopsys的吧好像

网友:
calibre 中带 v2lvs 这条命令,是 Shell 下运行的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说必须版图后才可以转成spice网表咯?
   可不可以综合后得到spice网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综合后的门级网表+库定义文件+库单元的SPICE网表作为输入,用Calibre下的 v2lvs 命令可以生成SPICE网表,无需版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是库定义文件?还要库的spice文件是什么后缀?
  谢谢!

网友:
库定义文件就是库单元的 .v 文件,SPICE 文件并不需要特定的后缀,有可能是 .sp,.l,.spi,.cdl(CDL网表与SPICE网表基本上没有差别或者差别很小),也可能是任何其它后缀。

问一百遍不如试一遍,你有运行 v2lvs 试一次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过了,可以转成spice网表。
    然后我想用这个spice网表做仿真,看电源电压变化的时候的输出结果?这个怎么仿真?

网友(2016-11-25):
新手还不太明白apr后的lvs流程,特为此前来观摩

网友:
回复 网友B:

   it is likely to have a very big spice deck, which would be hard to simulate using transistor level simulator though.I would recommend to simulate a small part for detai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