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w to let pt write out hold repair script for P&R tool use

楼主(2015-06-19):
我想让pt 自动写出eco 用的scriipt 给 pr 工具使用。 请教怎么写?

网友:
你都有这个想法了还会不知道怎么写吗。自己写的肯定不会考虑得很周全,最简单就是violation 多大插多少delay到endpoin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的是 pt 是否有生成eco 用脚本的功能?

网友:
可以去研究下fix_eco_timi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试试看

网友:
write_changes -format icctcl -output xxx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过了,自动生成的脚本修的效果很差,完全不好用,还是找其它办法了。。

网友:
pt修hold还可以啊 ,早版本的pt 是看不见物理位置的。新版本的pt可以支持读def,看见物理位置进行insert buffer。效果比较好。另外可以推荐ice和tewaker这两款工具修timing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