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port设置问题

楼主(2015-06-19):
Port设为dc和sin有什么区别吗???
新手求教。针对不同的仿真类别用不同的port设置,大神们有没有相关的文档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dc就是纯电阻,SIN可以加一个正弦波信号

网友:
这个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你设置不对的话,仿真的结果也不对的,至于文档,要看你是做那一块,比如LNA、VCO、PA等等,不同模块的仿真有那么些不一样吧

网友:
有的仿真需要设置为DC,有的需要升值AC信号。仿真的教程网上可以找到很多。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555277-1-1.html
这是我发的一些资料,里面就不同的板块有相应的官方教程,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5-11-11):
回复 楼主:

   好问题啊,

网友(2016-08-03):
请问楼主解决了这么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