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 与PT 匹配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5-06-20):
各位高手,我用encounter 跑,func mode , hold 基本干净,可是用PT signoff时候发现有2000条hold violation, <= 150ps ,看上去都是正常的路径,需要处理掉,数值不算大,但是数目过多,我怀疑是pt 与encounter 的rc factor 或哪里有问题,encounter 因为看不见这些hold violation,所以不会去修理,那为什么encouner看不到而PT看见了呢? 我的encounter和PT是用同一个SDC ,怎么样让encounter 也看见这些违反而去在optDesign -hold 去自动修复呢? 有很多clock, 但是违反只集中在其中的三条clcok, 我暂时在SDC中这样设置,
set_clock_uncertainty -hold 0.1 [all_clocks]
set_clock_uncertainty -hold 0.2 [get_clcoks clka]
set_clock_uncertainty -hold 0.2 [get_clokcs clkb]
set_clock_uncertainty -hold 0.2 [get_clocks clkc]
其中clka clkb clkc是PT报hold violation的三条时钟,我想让encounter 对它们悲观些,但是我怕引入过多的buffer,首先我想问,这样是否有效? 其次,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让encounter看见同样 的violation。
再次,怎么样让PT 与encounter 一致起来, 怎么样去调整PT or QRC 的rc factor ?
     请各位大侠多多建议。

楼主:
都在休假了,

网友:
PT和EDI的算法不一样。首先在确认你的约束是否合理,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在PT里修hold,得到eco change file拿去EDI做ECO。

网友:
encounter 里面把rc scale 调整一下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样在pt 里修hold? 命令或过程是什么?

网友:
没时间研究correlation问题就直接修吧,也就插一些buffer而已,

再说,没人能保证edi和pt的一致性,两家公司的东西,
或者说保证icc和 ets的一致性,谁能保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pt user guide看啊

网友:
多留点余量或做eco吧

楼主:
余量不好控制,会多插入很多buffer , 怎么设靶针对而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调整rc factor ?

网友:
余量就是多试,要不就做eco
rc factor对比下spef自动产生参数改一下就行

网友(2017-03-10):
    楼主,请问下你的spef文件具体由QRC怎么产生的?能说下具体的步骤吗?我现在卡在这里无法得到spef文件,非常急,望不吝赐教啊!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先调整rc factor ,实在不行就直接修吧,有差别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