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打开VIVADO的工程,提示upgrade ip

楼主(2015-06-20):
接到一个vivado的工程,IP这一项里面里面有调用好的各种ip核,但是进行编译的时候,提示这是用core generator生成的,要upgrade ip,但是升级之后,好多端口的定义名字都变了,改起来很麻烦,求教该怎么办

网友:
如果没有指定的要求,应该用原版本打开,你就不用头疼IP升级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