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XILINX DDR2 IP核问题

楼主(2015-06-21):
在做毕设的时候用到了IP核,是DDR2的芯片,生成IP核后,仿真正确,在进行映射的时候MAP提示错误,引脚是固定的,像DQS CK这些引脚是不是需要连接到特殊的PIN上 X)Y933WJGX0{5(24~E3TY}F.png

网友:
是的,DDR管脚映射有一系列规则的,请参照MIG手册以及生成IP对应example的uc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