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有什么命令可以针对几条net 优化?

楼主(2015-06-21):
icc有没有像focal_opt去修hold的命令,用于Metal ECO阶段。有一些hold的违例,觉得可以detour net修好,但是手动修比较麻烦,有命令做这事情吗?在不动cell的前提下

网友:
insert_buffer -freeze_silicon 不行么,   换个 spare cell, 不动ba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insert buffer,还有那个option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我只是想detour net的绕线,没有命令做么?只能手动?

网友:
当然了, detour 线能修hold么,表示怀疑

楼主:
回复 网友A:

   detour net不就相当于增加wire cap么,cap变大了delay不会相应增加么?

网友:
没有实际使用过, 换个ecobuffer也行的啊, 只换金属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可能detour是最终没有spare或者margin很少的情况下手动修了

网友(2015-08-14):
拙见,感觉如果hold 太大不宜用detour方式去修。tool只会越来越省绕线资源。。这种应该不会被开发的人员考虑进去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route_zrt_detail 建议还是手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