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遇到的错误

楼主(2015-06-21):
就是进行lvs时,出现的错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Net 11 應該接 GND
如果有接, 也許是沒打 GND lable 在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连了,上面标签也有啊。最右边的那个器件金属连地

楼主:
我同学之前说我用的工艺库器件直接调用,不用画衬底与肼层,所以就没画。我刚才画了一下,解决了3个错误
,但上面的那个问题仍然不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画了,但只解决了三个,还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就是我的电路版图,大神之前告诉过我,器件的版图会给,只要布局连线就行。衬底不需要。(衬底是我今天才加的)  但后面还是有问题  这又是什么意思?上面那个问题也没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打label的层次不对,要用对应的层次,不然lvs不认

网友:
看來還有 N PMOS 畫錯 或是 NWELL畫錯
和 short 的問題

网友:
lable 那各 十字標  要放在對應的 metal 上

网友:
1、sub没有接,版图虽然是2D的,但是根据课程设计,你想象一下3D结构,就明白哪些地方需要接了。
2、miss port的意思就是没找到你的label,看看层有没有用错,而且十字必须在你需要打label的金属上。
3、另外,一个好习惯是所有管子尽量同向,避免工艺偏差,大管子拆成多finger,而不是把大管子横向放置。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label也要层次?怎么弄?

楼主:
回复 网友A:

   N.PMOS 管子都是直接从工艺库调用的,长宽应该都对。VDD金属上面的是N阱,还应该怎么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我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E:
   sub放的不对么?我以为都是和金属连着,应该能对。那sub该怎么放?还有label,感觉对啊,vdd,gnd,output,input都放在该放的金属上了啊,十字也在对应的上啊,你说的层是什么意思?还有谢谢最后的提醒。我这个是毕设,不需要做出来,所以就那吧,以后会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E:

   sub我以为直接都连在金属上,就应该都能连起来。那该怎么弄呢?还有我把vdd,gnd,input,outut都放在各自的金属上了啊,十字也对的。你说的那个层是什么意思?还有谢谢提醒。我这个是毕设,也不用做出来,就先这了。以后会注意。

网友:
难道学校里的老师就不能讲一些最基本的操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们的老师啥都不管,就是让自己做吧,不会?玩游戏咋会的?电脑上去学!

网友:
回复 网友C:

   1/sub---记得nw和psub都需要加电位的------虽然pdk里没有(其实有可能有,不过你没开,选中你调出来的pdk,按下q,选parameter,看看有没有选项开启)   2/label 也是需要层的,需要懂点svrf。你看下rule里你的金属层有没有attach上了txt层,那就是txt层当label---比如smic一般就是met1-》met1txt当label层。

你需要一个老师,版图虽然不难,但是如果没有老师指点你入门,那就是非常难,推荐国内一些教virtuoso使用的版图书你先看下------都比较浅显,而且步骤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有一点,我个人经验啊,解决lvs问题先解决port和instance的问题,先确保这些都是对的再说别的,net问题最后再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十分感谢。我用的PDK是拷别的实验室的,rule文件我看不懂,只是直接调用的。之前课设做提取电路图时,那时候老师发的PPT流程,rule都是让改个电路图的名称就能运行。我感觉是rule的文件不符,得改。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些图我还以为删了呢。我现在也有port和instance的问题,那上面的两个图就是。但我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解决port和instance,再说net---,从第二张图很明显可以看出来提到的问题:1、没有打上pin,你看layout识别出来的没有port,试着找下和金属对应的txt层吧;2、sub没接点位,你看layout中的b应该是接8的,但是你接到22去了,是个未知net,也就是说你没接上电位,先把这些解决了再说net问题---

port和instance是net对的基础,输入的器件和端口都不对,net看再多也没用---

童鞋你先找本书或者找个人先学习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明白。现在不是要应付答辩么。明天就答了,老师说不行就算了。之前已经设计了电路,进行了仿真,功能也实现了。中期之后又说没事画个版图吧。不行就算了,版图绘制真没咋接触,真不会!谢谢啦!这几天麻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本科答辩啊,不会要求太多,爆张图就好了,祝顺利

网友:
电路GND和版图GND一致吗?      “!”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是layout的lable层次没有用对,看看你lvs文件里面metal text定义的是哪一层吧

网友:
应该是断路了

网友:
应该是Label的Layer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您好,能发给我一份smic的工艺规则文件吗?我在论坛里面下载的只有简单的尺寸规则,对于想真正的学习版图知识很不够用,例如层和失配的问题都没法解决,在这里先谢过您了,我的邮箱lin11111111111@126.com

网友:
如9楼所说,LVS只有PORT的错误,PORT就是端口,你把VDD/GND/INPUT/OUTPUT 的label再规范一下,也就是改成对应的图层,再运行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