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小数怎么进行量化

楼主(2015-06-21):
例如小数0.7071和-0.7071怎么进行量化,求大神帮助!!!!!!!!

楼主:
例如0.7071进行8位量化,0.7071*2^7=91;然后转化为二进制 0101_1010.这样对不对??

楼主:
-0.7071是不是就是在0.7071的二进制数基础上去补码??

网友:
小数可以作为浮点数进行运算,浮点数是有整数和小数部分规定的,可以看一下浮点数的表示方法

网友:
一般都是采用左移的办法

网友:
用定点小数比较方便,简单的讲就是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