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ilog-A 如何debug?

楼主(2015-06-21):
hi, 我在hspice里仿真verilog a的代码,请问hspice能不能像matlab一样步进式的仿真,可以知道每一步的结果?

先谢谢了。

楼主:
问题其实是这样的,我想知道其中某个变量在某个时间的值是多少。

楼主:
解决了,可以用.print或者.measure把各个时间点的对应值列出来,internal branch的值也可以(hspice_RF不能用)。

reference:HSPICE® User Guide: Simulation and Analysis里的Output Simulation Data章节

网友A:
回复 楼主:

   也可以在Verilog-A中直接用 $strobe函数输出内部变量跟时间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哈,学习了~

网友(2018-02-20):
回复 楼主:

verilog-a是verilog么?

网友(2022-03-3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感谢,补充一下,virtuoso下会在spectre.out界面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