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布局的时候考虑电流的流向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15-06-22):
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
版图是一门艺术,要看schematic来想象。

网友:
我对这个理解是这样的,你把电流看做水流,你画的线看做水渠,电流就想水流一样,肯定是越短拐弯越少流的越顺畅,再比如电流镜单元,两个pmos管为了匹配做的很近,电流如果全部向一个方向流(两个管子是
sdsd放置)这样就比电流向中间流(管子SDDS)放置更加匹配,还有就是做slot时,一般工艺都会要求长的一边顺着电流的方向,这样可以更大的利用导线宽度别的想不起来,希望对你有启发,本人菜 鸟   大婶勿喷

网友:
电流看做水流,你画的线看做水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网友(2016-05-13):
一般是大电流的区域才需要考虑电流流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啊!
外加一个参数地面不平。水流从左流到右和从右流到左的流速不一样。

网友(2018-01-09):
学习了,太形象了

网友:
大电流的时候主要是考虑你所画的金属线能否支持得了那么大的电流。而电流的流向,一般在floorplan的时候,要考虑最顺畅的路径

网友:
电流越大金属线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