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croblaze软核SDK错误,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5-06-22):
在用Xilinx软核做开发时,在SDK中编写程序,然后出现如下错误:
d:/xilinx/14.3/ise_ds/edk/gnu/microblaze/nt64/bin/../lib/gcc/microblaze-xilinx-elf/4.6.2/../../../../microblaze-xilinx-elf/bin/ld.exe: ACM_cfg.elf section `.text' will not fit in region `microblaze_0_i_bram_ctrl_microblaze_0_d_bram_ctrl'
d:/xilinx/14.3/ise_ds/edk/gnu/microblaze/nt64/bin/../lib/gcc/microblaze-xilinx-elf/4.6.2/../../../../microblaze-xilinx-elf/bin/ld.exe: region `microblaze_0_i_bram_ctrl_microblaze_0_d_bram_ctrl' overflowed by 14296 bytes

错误应该是程序过大,bram容量不够。我尝试删掉一部分程序,多出的字节数 14296 会变小。

但如果把bram的容量增大,错误还是不变,还是提示多出14296 bytes。

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类错误,求指导。

谢谢!

网友(2017-10-13):
虽然错误不完全跟你一样   但基本差不多   你可以试试下面这个方法    右击工程  选择generate linker scrip  , 单击后   右边basic,和advanced 两个选项卡里改一下大小似乎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虽然错误不完全一样    但也差不多   你可以右击工程   选择图片中选项   在右边两个选项卡中  设置一下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