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tarRC提取spef

楼主(2015-06-22):
用的SMIC130的工艺,需要提取spef做timing signoff, 有个文档里说可以做transistor level的timing extraction (Hercules-StarRC flow), 需要这么做吗?还是只做cell level级别的提取呢?

网友:
pt嘛,cell level就可以了

网友:
pr的人只做cell level, trans level是模拟的人干的

楼主:
多谢指点啊,在做PT的时候还出现了个问题, pt里link的时候说找不到ram上的port QA[0],这个port在db里是以bus的形式处理的,但是网表里写成了分散的bit,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我写出网表的时候并没有用 split_bu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呃。。。40nm时序分析的时候抽spf是晶体管级的,只是在综合和验证的时候会抽pt门级的spf。平时时序分析nt抽的都是晶体管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假如抽取的是trans level的,那么在PT里怎么调用这个spef呢,应为导入的网表包含的都是stdcel 和macro,导入的db包含的是cell 的timing信息,并没有细分到transistor level啊,具体该怎么调用这个文件呢?

网友(2020-12-08):
学习参考 不知道怎么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