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consmart 做sram提示错误

楼主(2015-06-22):
error:exception.exception:please use finesim pro simulator in sis ace memory characterization.
请问configure.tcl中如何设置解决该问题

网友:
   这不是说得很明白了吗?要用finesim pro.
  1.  你需要安装finesim pro

  2.  configure.tcl里,将finesim那两行前面的#号删掉就可以了。

    # FINESIM
    set simulator finesim
    set simulator_cmd {finesim_spice -w <input_deck> -o <listing_file> >&/dev/n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