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cadence license里的feature,有些不能用啊。

楼主(2015-06-23):
rt。

用了坛子里的patch和license。很给力。但是感觉能用的feature就是碰运气的,不能自己掌控。当时没好好看前人的文章。:)

比如,我先在想用cadence liberate。license里有

FEATURE Liberate_Client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HOSTID=ANY SIGN2="14C0 A25B F842 AD56 C40B E4D2 5CCE 11AB 0714 \
    4334 0A89 D3EB A63A 5775 0375 1838 5159 580B 6A5F B16E 518D \
    9E5F 7713 277F 2A53 569B 1CCD 4595 F2EA 1317"

但是跑的时候,说
ERROR (LIB-714): (char_library): The program will exit because the required license: (Liberate_Server,Liberate_LX_Server,Variety_LX_Server) does not exist in the license pool. Check that the license server includes the required licenses, is running, and the shell variable(s) LM_LICENSE_FILE or CDS_LIC_FILE are set correctly and rerun.

大神看得出问题,或解决方案吗?急呀

楼主:
看了 min4max 的 http://bbs.eetop.cn/thread-487335-1-1.html

有关从Cadence官网下载、安装、设置并运行Cadence各个工具套件软件以及其他一些事项如license规则等,请参阅以前做的系列教程:http://bbs.eetop.cn/thread-479940-1-1.html

好像更了解了点。但是,换了license。里边也有liberate的feature。但是还是报错。

可能是license本身问题。或者patch问题? 因为,patch的时候,0 change。。。

等会儿重新下载新版本再试试看。

楼主:
再次更新。

最新ic616 hotfix遇到crash的问题。segFault error
只能装回base版本。

liberate 13 和 liberate 14 两个版本都不行。应该要么是license key,要么是patch 不给力吧。

有兄弟姐妹有办法吗?

网友(2022-03-05):
请问 你这个问题 license 解决了没? 我想用liberate151 ,遇到的问题 和你一样。谢谢

网友(2023-04-26):
innovus18.16 license 为什么报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网友(2025-05-08):
请问解决了吗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困扰了好几天 也没找到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