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andgap 良率的提高

楼主(2015-06-23):
请问对于设计一个BANDGAP电路,怎么考虑其良率的问题?如何在仿真中能够体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Monte Carlo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有的工艺没有Model支持的时候,怎么来仿真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没有支持的,没有支持就自己写model

网友:
回复 网友C:

   monte carol的模型有的工艺不一定提供,Corner是一般都有的。自己写要先测过,凭空想象也没什么可参考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请问自己如何测到这个工艺的偏差性?具体一点的办法可否告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一批工程批,回来全测一遍。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有documents吗,怎么能够凭空想象呢。corner也是根据那些documents写的啊。

网友:
design 4 sigma
看你需要多少的%
去計算你的誤差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doc就会有模型。没有模型的时候连doc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