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置和修复max_fanout违例

楼主(2015-06-23):
在DC综合时,设置了set_max_fanout 30 [current_design],布局布线后,在PT出现了max_fanout的违例,slack最大是-18。
看到不少帖子说库文件里会有默认的max_fanout设置,但是我在库文件里没有找到  ,请教应该依据什么设置max_fanout的值呢?如何修掉max_fanout违例?

网友:
一般max fanout 是为了让max transition 过的,如果只是max fanout有违反,可以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