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erilog生成symbol遇到问题

楼主(2015-06-23):
用Cadence IC6151 新建一个单元视图 functional ,用vi编辑该单元的verilog描述。然后输wq保存退出时报出了下面的错误,无法生成对应的symbol。请问各位该怎么办啊?   我用了IC5141后发现是可以正常生成的,6151就不可以,是需要改哪个文件呢?
NCVNF: Cannot find ncvlog executable from your path. Please update your path to point to the correct executable or use vmsNcvlogExecutable variable to specify the executable to use.

网友:
试试直接CIW-import,如果还报错,估计就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软件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5-11-04):
回复 楼主: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这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是哪一款软件的问题?谢谢,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说一下我的方法,你可以试试。
首先你需要装有IUS58,然后在.bashrc(或者.cshrc)文件里设置IUS58的路径,保存后重新打开就可以生成symbol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我回去试一下!

网友(2016-10-07):
我安装了INCISIVE131,一样的错误,看来配置还有问题

网友(2019-07-08):
functional不可以直接copy,好像//后面备注部分也会有影响,可以重新copy symbol,然后新建functional,在copy 代码部分

网友(2020-10-27):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2022-01-2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IUS58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具体讲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