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uard Ring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6-23):
这是看的一个资料里的double ring的画法,为什么N-well连接到地而不是电源电压了?

谢谢大神了

哪位有关于保护环和衬底噪声隔离的系统性的资料啊,谢谢了

网友:
它这里阱是用来隔离的,阱比较深接地隔离效果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结构是不是为了衬底形成pn接导通,给噪声一个通路,如果接电源电压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为了防止少数载流子穿过去的吧,如果接VDD,那就会有一个常通的反偏二极管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书上有这么一段话。通常在模拟电路周围采用接地的的衬底保护环和接电源的N阱保护环来降低衬底噪声,由于N阱注入较深,可以通过阻止噪声电流在衬底表面附近流动来增强保护换的作用。因此,在数字电路周围以围绕接地的N阱保护环来收集游离电子,减少对模拟电路的影响。这个怎么理解呀,是模拟电路和数学电路部分的N阱保护环接的电位不同吗?
上面的图和拉扎维书里的一样,这里的敏感电路应该是指的模拟电路,为什么会有N阱换接地的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参看下篇博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2109300101bnho.html

也许这里是block的guardring,所以nwell只起隔离作用

网友(2015-09-27):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因为N+在外圈,其离数字更近的原因吧

网友(2015-11-18):
笔误画错了吧

网友(2016-05-27):
回复 网友C:

   在你分享的链接网页最后有一句话  guardring区分为double guard ring与dual guard ring,两者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把两个p型环接vss的称作为double guard ring,而通常的p型与n型的称为dual guard ring。请问,这句话对么?难道不是p型与n型的组合成double   guard ring?

网友(2022-03-18):
看看某design rule里说 的

网友:
u r a good boy, thanks
pn结短路保护,更好的吸收附近的少数载流子(噪声电流)

网友(2024-12-1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