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lkyway导入gds提取FRAM

楼主(2015-06-23):
各位大牛:有使用过Milkyway导入gds提取FRAM的吗,此流程中,试了很多option,最后提出的FRAM都包含GATE和VIA1的信息,怎么去掉?还有就是提出的prBoundary的宽度总是多一个pitch,prBoundary右边跑到单元外面去了?小弟在线跪求!!

网友:
boundary没设好,gds in时设boundary

网友:
boundry可以改的,不是固定死的

dbCreateCellboundary

网友(2017-06-16):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lef的问题? 我之前遇到有多出一个boundary,后来检查是lef的问题

网友(2018-01-12):
could be lef issue !

网友(2019-02-18):
回复 楼主:

    你好,请教一下milkyway 导出gds时,我把routing blockage 类型的层总是不能导出,怎么设置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说需要导出后进行merge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