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几个月前装的IC6,现在打开版图找不到运行DRC的按键

楼主(2015-06-23):
如图所示,几个月前对一个版图进行过DRC和LVS的验证,现在在打开版图,找不到calibre了,就是找不到DRC和LVS验证的入口了。

菜单栏里没有calibre的选项了 怎么回事啊?

菜单栏里没有calibre的选项了 怎么回事啊?

楼主:
这个窗口的菜单里没有calibre的选项卡了,求大神指教什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确定你的.cdsinit 配置正确了,请将配置正确的 .cdsinit问价放在你的home目录下,或者工作目录下,cadence调取这个初始化文件的顺序是,先寻找工作目录,如果没有,去找home目录,还没有,才会去找安装路径目录,我是放在了home目录下,还有确保你cdsinit文件里面配置了calibre的调取,否则单放一个没有配置的cdsinit文件也是没用的。。。

网友:
你确定你装了Calibre,或者配置好了?

网友(2020-03-26):
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嘛,现在也碰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