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PLL DCO输出经过Inverter整形后相噪恶化?

楼主(2015-06-23):
在设计ADPLL DCO后,DCO相噪很好,经过二分频buffer后,相噪也很好,然后经过2级inverter buffer,将输出信号转化为比较好的近似方波,但如果此时看这个inverter输出,仿真其相噪,恶化了20~10dB.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这2个inverter主要是将信号幅度放大为满幅的方波,就是正常的inverter, 什么原因会恶化这个相噪呢? 是不是我仿真设置的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大牛经历过?

网友:
inverter 本身的噪声。你的DCO输出幅度小,inverter噪声贡献就会很多。

楼主:
我现在inverter前面经过2分频buffer,输出有峰峰值600mV, 到inverter,输出峰峰值2.4V, 确实有12dB的增益。
我其实不是太明白Inverter的noise如何加到这个相噪里面,虽然DCO输出幅度小一些,但同样被inverter放大了的,这个信号。

楼主:
或者说,我其实是比较困惑这个inverter的noise怎么会这么大? 会比那个二分频buffer电路的noise都大。因为DCO输出相噪分析和过了2分频buffer再分析相噪,几乎没有太大区别,但到了这个2级inverter输出,相噪旧差得很明显,并且10MHZ开始,那个相噪下降的斜率很缓,变得。

网友(2016-08-06):
建议楼主用jitter算一下,看看有没有真的变那么糟糕。你这个两边的amplitude都不一样了,你看的是phase noise,他会把一部分amplitude的变化看作AM to PM的noise算进去,其实那部分不是noise。而且你是DC couple从600mV到2.4V吗?不是应该加个level shifter或者AC couple吗?是不是这个部分产生了大的PN。

我比较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