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这种LNA的分析,原理 ,出处

楼主(2015-06-23):
求教这种LNA的分析,原理 ,出处

网友:
左边很普通的differential common source 结构啊,带current reuse(P管N管都作为放大级);右边可能是Low Gain级,输入有电阻衰减,还有电阻degeneration。。。。一般这种电路还要带共模反馈的。

现在都流行这种inductor-less结构,你随便看近几年比如MTK的文章基本都是这个结构

网友:
楼上说的很清楚。
找MTK的paper

网友:
顶一个。请教一个问题,LNA除了用在前级预放大处理信号外,哪些地方还会用到?或者说在哪些领域/专业,用到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