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TPG异步reset的问题

楼主(2015-06-24):
大家好!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一下:

      我在做ATPG的时候,发现所有的SCAN DFF的 异步reset端都是undetected stuck at 1,  这样会使test coverage降低两到3个点,
想了一下可能是因为ATPG时test_rstn一直等于1,不会复位。
      已经set_drc -allow_unstable_set_reset了,请问大家如何使异步reset端都是undetected stuck at 1 fault可测?

谢谢大家啦!

网友(2024-03-01):
同问,有结论了吗

网友A:
所有寄存器的reset都必须mux到scan_reset啊, 要不然工具认为reset不可控啊, 不给推pattern, 要么就用scan_mode将reset TIE 1

网友B(2024-04-08):
引用 网友A:
所有寄存器的reset都必须mux到scan_reset啊, 要不然工具认为reset不可控啊, 不给推pattern, 要么就用sca ...

请问如何将reset mux到scan_reset呀,在atpg有啥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将reset mux到scan_reset呀,在atpg有啥设置吗

要么就是前端RTL的做好mux, 要么你就手动加喽, 不建议工具自动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就是前端RTL的做好mux, 要么你就手动加喽, 不建议工具自动加的

大佬,在rtl阶段,通过scan_mode mux选择下reset和scan_rst吗?

网友:
主脚本不要约束复位,让工具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