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BIAS电路设计原理(电路图内附)

楼主(2015-06-24):
bias

bias

一简单的CONST-GMR 电路图, 设计者进行了改良,不理解的是图中那些4排串联的NMOS 和PMOS 有何作用,为何不简单用一个DIODE CONNECTED NMOS OR PMOS?
请指教

网友:
相当于一个倒比尺寸的管子,为了好在layout上match,就弄成串联的形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  但如果这样为何要把GATE TIED TOGETHER,完全可以做DUMMY啊。另外发现如此连后,4排中间几个MOS可能会工作在TRIODE REGION。 继续求教。

网友:
That MOS you can think as one MOS with large L and small W, for the sake of layout optimization, you can using multiple MOS with small L and small W with such kind of conne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