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CC检验

楼主(2015-06-24):
请问各位高手,ddr的ecc检验,正常情况下应用如何使用这个功能呢?因为上电后,若没有对ddr存储器付初值,进行对ddr单拍先写后读操作,都会产生ECC错误中断,处理器不停要响应中断,严重影响效率,到底正常应用是如何解决这种问题的???是上电后先要对内存进行初始化赋值后才能使用吗?求指教

网友:
这个和处理器的ddr控制器相关吧,不知道楼主用的哪款处理器?——【补充】如果楼主读写前没有初始化ddr,但处理器的ECC_EN功能配置为有效;必然会出现ECC中断。

以下摘自freescale P3041的Design Consideration

ECC_EN ECC enable
Note that when HID1[RFXE] = 1, uncorrectable read errors (that is, multi-bit errors) cause the
assertion of core_fault_in, which causes the core to generate a machine check interrupt unless
HID1[RFXE] is disabled (by clearing HID1[RFXE] = 0). If RFXE is zero and an uncorrectable read
error occurs, ERR_DISABLE[MBED] must be cleared and ERR_INT_EN[MBEE] and ECC_EN
must be set to ensure an interrupt is generated.
0 No ECC errors are reported. No ECC interrupts are generated. (ECC is disabled).
1 ECC is enabled.

楼主:
英文不太好,没太看明白楼上给的信息是什么意思?但是不管什么处理器是不是在使能ECC功能,切应用控制器前都要对mem进行初始化啊,这个有点说不通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ddr单拍先写后读应该不会出错啊,读出的值应该是上一拍写入的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拍有问题,burst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