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完IC610之后画原理图时调出来的器件全部都是黄色的

楼主(2015-06-24):
我刚安装好ic610.准备画图试一下。然后发现所有器件都是黄色的,连线也是黄色的。不知到该怎么解决啊,我在安装的时候根据教程禁止了3D效果,不知到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没有添加tf文件?
或者display文件?

楼主:
回复 3# hwynhh@163.com 这个应该怎么添加?求大神知道,我对这个还不是太熟悉、我的自己添加的工艺库里面有DISPLAY。但是不知道怎么添加,万分感谢

网友(2016-01-2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把 display 檔 copy 到 你工作目錄下 試試

网友:
tf和display不是针对layout的么。。。
这个schematic显示不正常应该是PDK的问题吧。。。

网友:
pdk安装不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试了一下将display拷贝到我的工作目录下,可还是不行,请问还有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可能 display 有指定某各路徑
用 load 方式讀你目錄下的 display
或是它本來就用 黃色

网友:
你看是不是你建的库没有Attach到PDK的库。

网友(2020-11-30):
只需要看最后一步   把工艺的disply.drf    文件拷贝到你启动virtuoso的那个文件之下       pdf里面说的就是这个

eetop.cn_tsmc18rf安装教程 (1).pdf

网友:
把display 放到pdk lib 里,你自己的库重新att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