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Drop仿真中如何设置负载电流

楼主(2015-06-24):
有个疑问,在DC Drop的分析中,如何合理设置负载电流? 应该选取芯片或负载的峰值电流,还是工作平均电流(我的理解是峰值电流应该由平均电流和由于门电路开关导致的动态电流组成)?

另外,芯片手册上的Maxim Current,Nominal Current,平均电流、峰值电流之间是什么关系?

网友(2015-11-02):
一般都是按实际情况进行设置是最准确的,但是如果你搞不清楚他们直接的关系,那么就选择一个大概值,目前很多工程师选择的就是最大值的一半,这是中规中矩的一个参数,可以参考

网友(2016-01-18):
因为是DC的电压分析,我认为应该用该元件所宣称的电流带入 --> Nominal
但有时客户会想看看maximum...

网友:
peak 值属于dynamic
用DC应该分析不出transient的效应(di/dt...)

网友(2017-11-13):
考虑worst case的话,设峰值电流

网友(2019-08-01):
在应用Power DC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setup sink和setup interconnect的时候的分布有电流设定,仿真结果的部分貌似会根据它们的值做判定,所以就比较疑惑nominal current跟actual current的关系。

网友A(2022-03-17):
楼主,请问你用的什么软件作DC Dro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你用的什么软件作DC Drop?

小模型可以用SIWAVE  或者power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