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违规!

楼主(2015-06-24):
minimum area of a M2 region is 0.2um,这种DRC违规怎么解决啊,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加大面积,多画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
就是一块M2 shape最小面积是0.2,加入你的最小宽度是0.2,那么你这块shape的长度要求只是是1um以满足最小面积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
ICC中有设置最小area的命令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