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 output

楼主(2015-06-24):
大家好,请问ICC可以写出CEL的lef文件么?能写出的话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写不出来, 能写出来 就不需要milkyway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谢谢,我就用Milkyway写

网友:
milkyway 出 frame  或lef 也是非常困难的

网友:
有了fram,自然就有lef了,  lef <=> frame 同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们一般用milkyway做FRAM VIEW的抽取,做物理参考库,不过LEF和GDS我们都需要读入。

网友:
如果有GDS的话,先做lef 然后用lef做frame,会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