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怎么实现?

楼主(2015-06-24):
我想在空白的地方填上sub,用calibre怎么实现呢
用RECTGLES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rectangles 都要填上width lenth wspce lspace, 这里我不知道我所填充的形状是多大啊?

网友:
合 rule 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说的详细点啊,谢谢

网友:
design rule 上 通常有建議 lay 多大
通常有 最小面積的限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这个怎么实现
   最小面积的限制?那是怎样的
   我用calibre 脚本实现可以填充的范围,但我该用什么命令去填一个连续的psub呢?

网友:
首先 設定一個 sub 假設 1X1
2.在空白處放 , space 設 0  就會相連了
用鋪好的 sub 再做變化

网友(2015-08-03):
回复 网友B:

    retangles命令有规定,不允许space为0,必须是一个positive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沒試過 有機會試試
  感謝您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