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基础的问题, 为什么说二极管连接的mos管可等效为电压源

楼主(2015-06-24):
请教一个基础的问题, 为什么说二极管连接的mos管可等效为电压源,对吗?

网友:
我只知道等效为一个固定电阻(1/gm)||ro。我是新手刚学模拟集成电路设计。同求大神的结论。

网友:
不对的吧,电流不同时显然DS两端电压是不同的

网友:
我表示没有听说过可以等效为电压源,只知道可以等效为电阻,这次看来要涨知识了。

网友:
没听过,看来要涨知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意思应该准确说是作为偏置电压源   典型比如cascode镜像电流镜中,共栅管子的栅极偏置,通常可以由另一路二极管连接的mos的vgs给出。

网友:
应该可以哦,栅/漏连接等效为一个二极管,(如齐纳二极管就可以作为限幅电压源)但前提是Id 要是 Vgs的强函数,即Vgs很小的变化能引起Id很大的变化。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Id变化很大,Vgs也几乎不变。
可惜的是,MOS的Id VS. Vgs是平方率关系,远不及BJT的指数关系强。所以BJT连接成二极管形式的性能更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  好像是这个意思  ,mos管的id对vgs的函数强度  相对于bjt的电流对vbe来讲较弱一点,不过按照刚刚你那个解释,也是可以说粗略的等效为电压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种吧

网友:
既然叫二极管连接,即可以等效为一个二极管。
二极管通常有固定的开启电压,比如0.7V。
可以像电压源一样将两端的电压差钳制于0.7V。因此说可以等效为电压源。
这种是针对DC的情况。在这种条件下,电阻都可以等效为电压源。

当Vds,Id乃至温度变化的时候,是不会像电压源那样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受教了

网友(2017-01-28):
应该是跟10楼的图和6楼的解释这样

网友(2021-07-09):
最早使用的双极型晶体管,当双极型晶体管的基极和集电极相连时就等价为一个二极管,而MOS得栅和漏相连后是在于双极型对比,所以称为“二极管”,实际上是一个工作在饱和区得MOS电流与电压是平方关系,而二极管是电流与电压是指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