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etaeff

楼主(2015-06-24):
cadence直流仿真中的betaeff是指有效β值,具体指的是什么,听说Betaeff=μ*Cox*W/L对不对?
在做电流镜时,由电流怎么确定管子的宽长比?那个μ*Cox怎么得到?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while doing current mirrors , u only have to take care of W/L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un*Cox" until you use same type of transistors(ie their model is s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搭电路之前假如要提前计算宽长比W/L、电阻Rs、电流I等参数关系时,该怎么折中计算啊,就是不知道具体有没有啥流程什么的啊 ?谢谢回答

我就是根据这个图的原理搭的电路,有时Rs太大,I就达不到我们的需要;而Rs太小,nmos管就进入线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