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进入后器件工艺参数消失

楼主(2015-06-24):
*WARNING* envSetVal: cyclic value for variable 'showFixedMenu'

is out of the choice range 0..3.
*WARNING* '/home/cadence/cds.lib', Line 5: Cannot find file '$CUSTOM_LIB_DIR/cds.lib'.
*WARNING* '/home/cadence/cds.lib', Line 5: Skipping: '$CUSTOM_LIB_DIR/cds.lib'

*WARNING* LIB basic from File /home/cadence/ncsu-cdk-1.6.0.beta/cdssetup/cds.lib Line 2 redefines
LIB basic from File /home/eda/ic616/tools.lnx86/dfII/etc/cdsDotLibs/composer/cds.lib
Insert UNDEFINE basic
before DEFINE basic
    in /home/cadence/ncsu-cdk-1.6.0.beta/cdssetup/cds.lib
Or remove or comment out DEFINE basic
    in /home/eda/ic616/tools.lnx86/dfII/etc/cdsDotLibs/composer/cds.lib
to suppress this warning message.
*WARNING* The directory: '/home/cadence/ami06_test' does not exist

but was defined in libFile '/home/cadence/cds.lib' for Lib 'ami06_test'.

我把别人的cadence复制过来后,所有的工艺参数都没有了比如说MOS管的宽度和长度等,原理图也没有了
请问是什么情况?

网友:
*WARNING* envSetVal: cyclic value for variable 'showFixedMenu'

is out of the choice range 0..3.
这个问题,可以查一查 .cdsenv 文件里面的 showFixedMenu 一行,后面的值用错了,粗暴处理就是把那一行删了。

*WARNING* '/home/cadence/cds.lib', Line 5: Cannot find file '$CUSTOM_LIB_DIR/cds.lib'.
*WARNING* '/home/cadence/cds.lib', Line 5: Skipping: '$CUSTOM_LIB_DIR/cds.lib'
这个问题,是没有定义 CUSTOM_LIB_DIR 环境变量,或者定义了但它所指的目录下没有 cds.lib 文件,根据自己的实际要求决定是忽略或重新定义 CUSTOM_LIB_DIR。

*WARNING* LIB basic from File /home/cadence/ncsu-cdk-1.6.0.beta/cdssetup/cds.lib Line 2 redefines
LIB basic from File /home/eda/ic616/tools.lnx86/dfII/etc/cdsDotLibs/composer/cds.lib
Insert UNDEFINE basic
before DEFINE basic
    in /home/cadence/ncsu-cdk-1.6.0.beta/cdssetup/cds.lib
Or remove or comment out DEFINE basic
    in /home/eda/ic616/tools.lnx86/dfII/etc/cdsDotLibs/composer/cds.lib
to suppress this warning message.
如果确定想要使用 nscu 下的 basic 库,则按提示在前面加 UNDEFINE basic,或者去掉之前的 basic 库定义,或者干脆忽略。

*WARNING* The directory: '/home/cadence/ami06_test' does not exist

but was defined in libFile '/home/cadence/cds.lib' for Lib 'ami06_test'.
既然没有这个库,就把 cds.lib 文件中相应的行删除掉。

上面
所有的 WARNING 都与下面的问题无关。

我把别人的cadence复制过来后,所有的工艺参数都没有了比如说MOS管的宽度和长度等,原理图也没有了
请问是什么情况?
选中器件,看属性,是否有参数?如果没有,则调用的器件库有问题。如果有参数,只是没有显示,那么是CDF设置的问题。在IC5141中,通过菜单 Edit / Component Display ... 进去,可以修改显示哪些参数,在IC61中,菜单可能换了个位置,但内容差不多,各个菜单找找不难找到。在 Edit Component Display 表单中做任何修改都不会影响电路图实际参数,所以可以大胆地试。

网友(点评):
分析很详细。

网友:
楼上分析透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简单 粗暴 详细  精华

网友(2015-07-29):
太好了,以后省好多事情

网友:
很好的参考

网友(2022-01-18):
同求,装工艺库之后参数全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