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射频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5-06-25):
我想问一下,射频功率放大器是怎样放大输入的射频信号的,我们是把输入的射频信号当成小信号还是当成大信号?如果当成大信号我们是怎样分析的?谢谢。

网友:
dingdingding找本模电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输入如果是0dBm基本上可以当成大信号了,但设计初始设计还是会用小信号的观点去设计,然后用HB,LSSP 这种大信号分析算法去仿真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