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ummy的问题!!

楼主(2015-06-25):
20资产
为什么我在ICC里面已经插了带metal的和不带metal的filler,在calibre 进行DRC检查,还是报与density相关的error:例如:1.Min Top metal GDS pattern dendity is 30%
        2.min density of MIM pattern is 3%

加dummy和插filler是一个概念吗?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filler是指std cell filler,是fill硅层,poly,以及底层电源轨道,主要目的是连通电源和阱区
dummy是指dummy metal,是fill上层金属的,主要目的是保证CMP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版主!

网友:
可以忽略,基本

网友(2020-12-01):
非常感谢版主!

网友B(2021-10-28):
引用 网友A:
filler是指std cell filler,是fill硅层,poly,以及底层电源轨道,主要目的是连通电源和阱区
dummy是指dum ...

filler 还由metal filler呀,和dummy啥区别?求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iller 还由metal filler呀,和dummy啥区别?求解答

metal fill=金属填充物 = metal dummy

一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metal fill=金属填充物 = metal dummy

一个意思

明白了,谢谢

网友:
还有种dummy cell,为了未来ECO时候拿来做fix时用的。
有dummy cell可用的话,ECO就只需要改少量route,不需要改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