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xilinx (FPGA)怎么和一个LVDS接口的器件进行通信,对LVDS接口不懂啊

楼主(2015-06-25):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需要用FPGA和一个LVDS接口的器件通信,LVDS接口有什么固定标准吗,接口pin数,连接方式是插针,还是压片,各位大神们,帮帮忙啊

网友:
Altera和Xillinx都有LVDS的megacore,LVDS就是一个串转并或者并转串的模块。一个lvds的接口有个一对差分管脚。

网友:
LVDS不算电平标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xilinxFPGA 产生LVDS信号就是利用原语
OBUFDS 把单端信号变成差分信号,然后把差分输出的管脚设为LVDS标准,再把差分管脚和另外一个lvds接口的管脚用双绞线连一起就行了,我这个有三路信号要传输,时钟,数据,和锁定信号,那就需要3对差分管脚输出吗,再用三对双绞线连接对吗,你说的xilinx的megacore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三个信号就需要三对lvds差分线。megacore是altera的叫法,实际上就是FPGA内部的一些硬件IP,可以直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