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LVS不检查电路里的电阻

楼主(2015-06-25):
用Dracula做LVS导出的netlist为
.SUBCKT test4 GND VDD VIN VOUT
*.PININFO GND:B VDD:B VIN:B VOUT:B
RR1237 VOUT GND $[RP]
QQ2 VDD VIN VOUT NA
.ENDS

但LVS Report里面TOTAL DEVICE

Layout的电阻没问题,Schematic栏却一个电阻都没有
         ***************************************************
         ********  DEVICE MATCHING SUMMARY BY TYPE  ********
         ***************************************************

    TYPE   SUB-TYPE            TOTAL DEVICE     UN-MATCHED DEVICE
                                          SCH.      LAY.      SCH.      LAY.

     BJT      NA                           1         1         1         1
     RES      R5                          0         2         0         2

是否是电阻网表格式问题呢?尝试修改电阻网表,但LVS结果一直没有
或者是LVS规则文件的问题?

谁能帮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schematic netlist中加上*.BIPOLAR,注意不要有*.RESI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删除了*.RESI = 2000后,LVS里就有电路的电阻了

不过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