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位DAC前仿太慢,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2015-06-25):
小弟在设计一个8位5+3电流舵结构DAC,采样频率4G,但前仿时间太长了,前仿瞬时仿真130n需要34个小时左右,cadenceADE里设置的是moderate普通精度spectre仿真。以前有师兄做的6位的DAC设置相同仿200n也只要2小时。这种速度后仿不得1个多月么??想请问各位到底是什么原因。是电路设计有问题还是属于正常情况??(有人说是收敛性问题,好像仿到后面是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同一个点要仿好几次,但这怎么改。)

网友:
你采样频率4G, 对应的周期是0.25ns, 你仿100个周期也才25ns, 为什么要仿130ns呢?
其实你仿10~20个周期足够你分析结果的,后面跑这么多没有必要的。

网友:
aps或者aps++试试。

网友:
aps++会快很多

网友(2015-11-27):
大伙们 谁帮我解释一下dac采样率问题 我一直没搞懂dac采样率与数字信号输入频率、dac模拟信号输出频率 之间的关系。aps++又是什么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