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merge两条path?

楼主(2015-06-25):
virtuoso里面的merge功能merge两条path是需要那两条path的中心点搭上的,如何不需要搭上就可以merge呢?
求助大大们!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条path有overlap就可以merge吧,与中心没关系,merge以后是多边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这样可以的,我想的是两条path不需要搭上就可以merge的!

网友:
自己写脚本。拽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大概的思路吗?

网友:
实现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可以实现,我以前的一家公司见到同事用过,我以为只是普通的快捷方式呢!

网友:
对版图来说,最后的图形是Path和Polygon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path线在某些情况下会比较方便点!不过没关系啦!只是讨论一下,用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