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TSMC cmdfile中PAD_TEXT的定义

楼主(2015-06-25):
有谁知道TSMC cmdfile里PAD_TEXT如何定义?是不是不写上也可以CHECK LATCH UP的违例?然后PAD_TEXT中"?"代表什么含义?谢谢!

网友:
只写 ? 的话,会check所有pin;?代表一切,PAD?就代表 PAD1,PAD_PD之类的以PAD为前缀的。

网友:
? 應該是萬用字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的意思我基本清楚了。现在是我RUN DRC的时候,如果注释掉DEFINE_PAD__BY_TEXT和我写上所有的PAD,run出来的关于LATCH-UP的结果又不一样的地方,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一般都注释,不怎么看的额,

latchup由设计的经验来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