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Cox

楼主(2015-06-25):
u是载流子迁移率,Cox是单位栅电容大小,在cadence设计电路仿真中,u与Cox怎么可以查到,在哪查?是固定死的吗

网友:
工艺越来越复杂,一阶的这些参数很多已经成为算式。简单看的话,u可以去找下u0,cox用tox算一下。

网友:
Yes, Simply look inot process model file.. u will have the first order valu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uo=u,Cox=Eox/tox啊,在库文件中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库文件?

网友:
Cox=εr*ε0*S/tox;
ε0=8.85*10^(-12),真空介电常数;
εr=3.9,二氧化硅的相对介电常数;
S是单位面积,一般取平方微米;
tox是唯一和工艺相关的,自己从model中找吧;
这样算出的数值应该和仿真比较接近;

另,一般tox和Lmin存在如下关系:tox = Lmin/50,但是有时仿真误差较大。

u和tox均可从models中的spice模型中查到。

另,其它的高阶仿真如corner,mc等均可从这些文件中查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dc仿真结果有一个betaeff参量,是不是betaeff=u*Cox*W/L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于基准电流这个底下公式该怎么计算分配体现在电路上,具体我想学学,比如宽长比W/L、电阻Rs、以及电流I,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将DC仿真后的结果和上述计算公式的结果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针对电路设计中具体参数的选取问题,Razavi的书中讲的非常清楚(讲运放的那一章),具体不再赘述。   关于Current Mirror的设计,强调一点:如果PDK中包含mc模型的话,一定要做Process(die to die) & mismatch(device to device)的mc仿真,观察良率。最好还包括all cor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