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加入TIEHI/TIELO后仍有部分线连接VDD/VSS

楼主(2015-06-25):
如题,大部分连接TIEHI/TIELO,但顶层模块Pin口还是连接VDD/VSS。各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人工eco addinst/addnet/attachterm来搞, 这个icc也有这个问题的, port加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查到的是不用管这个也没关系,顶层模块Port接VDD/VSS的,在模块内部是floatin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