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1p5m转入1p4m时,某些instanse一闪一闪的,怎么去掉

楼主(2015-06-25):
有1p5m转入1p4m时,某些instanse一闪一闪的,怎么去掉

网友:
导入时加 Layer map

你那一闪一闪的地方,应该是某些层导入到了显示属性是闪烁的层上去了,可以找出是哪些层,看看是不是需要的层,如果不是需要的层,在layer map中去掉它就行了。如果是需要的层,可能你写错了 layer map。如果你的 technology file 和 display.drf 不是工艺厂家给的,那也有极低概率的可能是把有用的层定义成闪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不起,我没说清楚,是这样的:
有个项目是1p4m的,我要reference原来1p5m的layout
如果我用gds导入的话就不是pcell后续麻烦
如果我用copy的话,就有2层丢掉(top层孔和top层金属),所有instance一闪一闪的
copy好象没法用lay map啊

网友:
Streamin的时写个Map files,把Top Metal和Top Via去掉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能保持pcell哦

网友:
拷贝之前先处理版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说的处理是怎样的?

网友:
看你的需要,比如说去掉 M5 和 V4。
如果不仅仅是差一层金属的问题,而是两个不同的工艺,则复杂得多。不想花工夫就是还是GDS转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层次化的东西这样处理比较复杂,想来还是只有导入gd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