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版图中label的字体格式变化

楼主(2015-06-25):
请教各位:
本人完成了一个模块的版图,并通过LVS验证。端口打的pin label字体是“roman”,但是导出GDS数据后,发现label的字体变成了“stick"

查看PIPO.LOG文件会看到这条waring:ALL  the labels on cadence font '4' will be translate on Stream font '0'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办法能保持字体格式不变吗,在导数据时?

网友:
过程中字体变掉了,其实就是看习惯了而已,
这个warning可以忽略,不影响结果。
要保持字体,可以在stream out的时候做个TEXT font的map 文件就可以了,印象中是把你要的字体定义在0~3的整数即可,具体的数字你可以去查查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你知道该MAP文件怎么写吗?

网友:
打开 Cadence 安装目录下的 doc/transref/transref.pdf 文件,搜索 Mapping Fonts with Stream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照你说的,找到了那个文档,问题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