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检查!!!

楼主(2015-06-25):
利用calibre 跑lvs,Run lvs 后出现这个提示,问题出在哪儿啊? 如何解决!!求高手指点!!

网友:
没加stdcell的spice netlist 吧

网友:
netlist 里面一写subckt 没有定义,估计是netlist不完整

网友:
要把std cell的spice include 进去

网友:
需要手动改下网表,在网表内include一个stdlib的empty—subckt信息,其实就是个带端口的空网表。或者就是在stream out的时候在导出界面的include里添加空网表的路径,导出一次即可。

网友(2016-05-14):
lvs的时候应该是没有加载empty_subckt.sp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