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的ddr3硬核控制器问题

楼主(2015-06-25):
各位大神好,小弟最近在做altera的arriav的fpga的ddr3的开发。目前ddr3使用altera的ip核:是ddr3 sdram  controller  with uniPHY。然后时能额硬的接口,仿真时出现了下面的问题:1,如果设置成为全校验,那么初始化无法成功
2,如果设置跳过校验,那么通过avalon写数据,dq有数据,cas,ras,we的时序也对,但是读数据时dq没有数据,但cas,ras,we的时序也对。同事avalon的读有效拉高对应的时间。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上述两个问题困扰了小弟好久,请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
请问什么叫全检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生成ip的时候有个calibration的选项,如果选择full还是选择skip。因为我选择skip的时候,逻辑仿真控制器的初始化成功了,然后写入数据和读出数据的cas,ras和we都是正确的时序,但是选择full的时候初始化都成功不了,因此我觉得我读不出数据是因为控制器实际上没有初始化成功,驱动ddr3的时序出了问题,求解释!

楼主:
自己顶一下,免得沉下去了。请大家给点指导啊!

网友:
DQ/DQS 是inout

网友(2016-01-27):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DDR3配置开发,等于从零开始,硬件配置都不确定,能加个QQ好友,讨论一下吗?我的qq号:865878095。真的很急,帮我调好了有红包发的,多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没有上板试过?板子上DDR3的初始化能否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