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erification IP怎么验证SoC?

楼主(2015-06-26):
请教: 最近在研究基于UVM的VIP,现在做的都是自己验证自己,比如I2C的VIP,VIP中自己定义了Master和Slave,自己在验证自己,我要如何使用这个VIP验证DUT/RTL或者SoC呢?由于VIP没有user_manual,请教各位大大?万分感谢!!

网友:
做个top,连上dut ,vi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top在VIP中是存在的,至于DUT,现在VIP是针对接口协议的BFM模块,一直在研究整个VIP的结构和内部实现机制,就不是不知道怎么用在实际的项目中。。。请问使用过么?

网友(2015-12-04):
你好能把你的I2C的VIP分享一下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在服务器上拿不到。

网友:
利用vip提供的接口写激励呀。

网友(2016-01-26):
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2018-04-07):
在top中加入dut,做一份dut的vip,把I2C和dut的vip连到一个top下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master vip 与slave vip连起来,通过一个空的dut,然后用master vip向slave vip发激励,这样最好,避免dut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网友:
没用过uvm到vip,但是用过vmm到vip,简单到讲讲把,一般平台中并不需要把master和slave互联的,当dut是master到时候,街上vip-slave,当dut是slave到时候街上master,这样可以让我们免去写master或者slave的时间,如果再一个平台中一定有master和slave到话,那么dut一定是个bridge或者总分发器,比如ddr控制器,我们需要验证到是控制器到的功能和哥哥接口跨始终操作等,一般是不会直接互接的

网友(2020-04-23):
看手册啊,不然你能看懂VIP的模型源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