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130nm的mismatch仿真与参数问题

楼主(2015-06-26):
做电路,需要做 mismatch仿真,用的SMIC 130nm工艺那个仿真模型里的参数都不是很明白是什么意思:
statistics {
    mismatch {
     vary sigma_mis_a dist=gauss std=1/1
     vary sigma_mis_b dist=gauss std=1/1
     vary sigma_mis_c dist=gauss std=1/1
     vary sigma_mis_d dist=gauss std=1/1
           }
      }

inline subckt n12_mis_ckt ( d g s b )
parameters w=1e-6 l=1e-6 sa=sar sb=sbr as=asr ad=adr ps=psr pd=pdr nrd=nrdr nrs=nrsr mr=1 mismod=0

parameters dtox_n12_mis = atox_n12*1/sqrt(lef*wef*1e12*mr)*sigma_mis_a*mismod
parameters dxl_n12_mis = axl_n12*1/sqrt(wef*1e6*mr)*sigma_mis_b*mismod

以上这些是MC库里的关键部分。

(1) dist=gauss std=1/1,这里的 std=1/1是什么意思呢?
process部分,std=1/3。std=1/1和std=1/3有什么区别呢?

(2) mismod,要仿真mismatch,mismod是不能为0的,我改成为 mismod=1,这么做是不是对的呢?还是说有其它的选择?

(3) 常规管 n12, p12. n33. p33里,mismatch只影响 dtox和dxl二个参数,怎么不影响  Vth呢
我看了模型里的,n12管的Vth0里面完全没有mismatch的参数(sigma_mis_a这几个参数)

(4) 我直接用的 dist=gauss std=1/1, mismod=1做的 mismatch仿真,一个MOS管性能仿真结果比做 process 仿真的结果偏差还要大
按说,mismatch的偏差应该是要比process的要小吧
然后又把 mismatch的 改成了 dist=gauss std=1/3,仿真结果跟 process的结果偏差就相差不大了。
做的一个仿真结果:mismatch 500, dist=gauss std=1/3, mismod=1

标准差 σ=11.48u, 平均值 161.25u,标准差/平均值 = 7.12%
没有 mismatch的数据,也不知道怎么弄才是比较合适的。也不知道怎么样的结果才是比较合适的。

希望大家帮忙解释下

网友:
1)首先分清楚process和mismatch的区别,process是针对不同die之间的工艺变化引起的偏差,可看为相对误差,而mismatch是针对同一个die中各个管子之间的偏差,可看为绝对误差。通常情况process的偏差较小;
2)mismatch主要影响 dtox、dxl、dxw和Vth四个值,一般对Vth的影响最大,0.18工艺下一般为5mVum左右。一般增大WL来降低失配;

网友:
eetop.cn_Design of an integrated full differential operational amplifier.pdf (2.05 MB , 下载次数: 1323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很好的设计文档,关于process variation 和mismatch variation的作用也说了很多。只是还是想了解 mismatch的参数这些更详细的一些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文,值得一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1)sigma_mis_a/b/c/d四个参数应该是分别代表Tox、W、L、Vth的吧,应该在下面的parameter中除了dtox和dxl,还会有Vth的吧;2)mismod=1应该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的SMIC 130nm MS 模型里,对于常规管n12和p12,mismatch只影响了:tox,和xl二个 model
而在n33和p33里,影响了:tox, xl, vth和au这四个,没有看到影响 w,和l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mismatch是同个芯片里各个管子之间有偏差,这个好理解。但是process,是相对误差?这个能说具体一些么?还没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跟工艺角类似,所有的元件统一变化

网友(2015-08-01):
A li ga to !

网友(2016-03-03):
涨姿势了

网友:
std=1/3是什么意思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2016-04-25):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关于那个std的意义,你搞清楚了没?
我今天也在看中芯国际的参数,上面那个参数不懂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6-09-06):
3 ge sigma de yisi

网友:
制造误差一般是W、L、tox、掺杂浓度的误差,这些误差引发Vth的偏移,芯片制造的时候恐怕不能直接定义Vth这个参数吧。。所以我觉得你在工艺文件里找不到Vth很正常。。Mismode参数应该always=1的,其它的我不确定了,不过还有一点,mismatch仿真推荐跑的次数是1000以上,不知道您知道否

网友(2016-11-02):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2017-02-24):
回复 网友A:

   学习,谢谢!

网友:
支持你!顶上去看看吧!

网友(2024-07-0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的SMIC 130nm MS 模型里,对于常规管n12和p12,mismatch只影响了:tox,和xl ...

sigma_mis_a符合gauss分布,刚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