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DS驱动器电路

楼主(2015-06-26):
如图所示,是电压式的LVDS驱动电路,作用就是利用vref1和vref2电压将M5和M6调整到饱和区,M1和M2,M3和M4是两对反相器,V1+和V1—是一对反向信号,当V+为高电平,V-为低电平时,M2和M3作为传输管,将A点电压和B点电压传送至Vout+和Vout-,此时的输出vout+和vout-之差就是A点电压和B点电压之差,调整M5和M6可以得到VA-VB=350mV。
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管怎么调整,A点电压一直为VDD,B点电压为GND,不知道该怎么调整,求助大神。。。

网友:
1、确认线没连错
2、确认管子尺寸没有离谱
3、Vref1和Vref2是直接用电压源给的偏置还是通过电流源偏置?如果是前者,试试后者,看看管子工作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1 连线肯定没错;
2 尺寸没有离谱;
3 采用电流源偏置;

网友(2016-02-20):
增加电阻
MOS管在饱和区工作时电流大,内阻小,VDS压降很小。

网友(2016-05-04):
为什么不采用电流模式?电压模有什么特殊考虑?刚接触这块,求教啊

网友(2023-10-26):
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现在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没搞清楚LVDS的基本概念啊!输出OUT+和OUT-之间要接100欧电阻啊!M5和M6是3.5mA电流源。这样的话,差分输出是350mV.